楼主(2023-03-22):
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没任何难度,它们之间的通讯一般是主/从关系。在Profinet协议下,实现触摸屏与多台PLC之间无线通信也是可以的,但要确认好触摸屏与PLC的型号。本文将为大家提供一个触摸屏与多台PLC之间无线Profinet通信的参考方案。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2台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A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Profinet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无线通讯搭建方式: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rofinet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1.接线方式:
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2.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Siemens-1200
设置IP地址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3.PLC简单配置:
1.地址配置
2.链接机制
3.简单程序编写(源代码中已编写好),用M点驱动响应的Q点输出。
4.程序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2和192.168.2.13,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