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2):
如图,进行定位指令,伺服就是无动作,无报警(已正常使能中),已经正常使用手动正反转,回原点,请教一下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6666666,膜拜大佬

网友B:
我都是论坛下载的模板拿来改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自己搞了一天了才可以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论坛下载的模板拿来改改就可以用了。

别人的程序只能用来参考的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搞了一天了才可以动起来

啥原因嘞?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执行原点回归导致运行不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执行原点回归导致运行不起来呢?

回原方式37,后来测试又就可以啊,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是好人!

网友F:
    MMde  我也贴个

网友G:
    楼主可以借鉴下这两个文件
    附件: MR-JR-C指导手册.pdf (1373 K) 下载次数:97
    附件: JE-C轨迹篇.pdf (985 K) 下载次数:90
  • 下载积分:+1(wu1111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