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3):
附件为施耐德FOR循环指针数组移位功能块,用三菱ST语言应该怎么写,请指教。

网友A:
ELSIF      NOT I_B_修改 AND NOT I_B_删除 AND  I_B_插入      THEN
    FOR I_TEMP:=49 TO (I_I_条目号+1) BY -1 DO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1];
    END_FOR;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_D_数据;
    I_B_插入:= FALSE;
END_IF;

网友A:
你参考下上面的语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LSIF      NOT I_B_修改 AND NOT I_B_删除 AND  I_B_插入      THEN
    FOR I_TEMP:=49 TO (I_I_条目号+1) BY -1 DO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1];
    END_FOR;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_D_数据;

这种中英文夹杂,还有各种缩写,
过段时间,自己看得懂自己写的程序吗?

网友A:
能啊。。。。变量的前叕代表属性。。。
引用 网友B:

这种中英文夹杂,还有各种缩写,
过段时间,自己看得懂自己写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IF      NOT I_B_修改 AND NOT I_B_删除 AND  I_B_插入      THEN
    FOR I_TEMP:=49 TO (I_I_条目号+1) BY -1 DO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1];
    END_FOR;
    IO_AR_数组.配方[I_TEMP] :=I_D_数据;

谢谢,我先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