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大功率伺服驱动小功率电机参数调整方案

楼主(2023-03-23):
大家可以讨论三菱大功率伺服驱动小功率电机参数调整方案,方法。这样可以减少设备备件

网友A:
你来教大家吗

网友B:
还有这调调,不是驱动与电机都是配套使用的吗?能大马拉小车不得修改厂家参数,这个厂家能给你开放?不像变频那样都被高手玩烂了。

网友C:
原則上不同驅動器搭配不同功率,會跳異常;除非你能研究出裡面有哪個參數可以改掉,就可以這樣玩。

网友D:
有刷编码器软件,刷了可以。问过软件不便宜。

网友E:
厂家没有开放,
三菱的100W,50W驱动是通用的。

网友F:
方法有两种,各有利弊,
你得搞清楚,厂家不让你用,是有他的考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方法有两种,各有利弊,
你得搞清楚,厂家不让你用,是有他的考量的。
是的 大功率控制器去驅動小功率馬達,是有可能讓馬達燒掉的

楼主:
我感觉其实是厂家商业行为,控制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指示相关参数不公开而已,如三菱1.5KW,和2KW电机驱动器是通用的

网友G:
能用就将就用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