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波浪线

楼主(2023-03-23):
200smart里的I/O符号表里都是绿色波浪线,怎么能清楚,第一次用西门子,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还没开始编程呢,先不要管这些波浪线,先把程序架起来。
多编几个程序段,然后你再看一下符号表。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未使用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C:
建的这些未被使用
下载积分:+1(luyanlon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