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3):
客户要求使用类似下图的电机调速器对转盘进行控制,因为需要频繁启停,估计会经常损坏调速器或电机。
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换质量好的,譬如欧姆龙3G3MX2系列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有用到凸轮分割器这个也可以用的,没那么差,我以前常用。如果担心稳定性,建议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网友C:
    我常用。没问题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问在控制上是断电源好还是断正反转连接线好?需要加电阻限流保护电容吗?谢谢!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C:
    断开控制信号。最好带刹车的稳定些。
    真诚感谢!
    zsh340

网友D:
    配合分割器外加停位光电,用这种单相电机调速器完全可以使用,另外再加装一个风扇对电机外壳散热(可以频繁启停)。转盘分慢速和快速两种运行方式,慢速就利用US-52调速,快速就切换到直接(断开一根调速器的反馈线就是最高转速)启动电机。以前我们做非标机转盘时常用。稳定可靠。根本不需要用伺服电机。
    非常感谢你用心分享的宝贵经验,受教了!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E:
    把面板上的手动开关接出来,以前那么干过,频繁启停没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F:
    频繁启停没有啥问题的
    感谢你的回复!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电源正常供电,控制CW,CCW即可
    真诚感谢!我这么做过,但觉得这样控制对触点和电容的有较高的要求。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H:
    电源正常供电,控制CW,CCW即可。
    一点问题也没有。
    真诚感谢!怎么做到没有问题的,用电阻限流?
  •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I:
    为什么我用的三天两头控制器坏?难道是用的假冒伪劣产品?而且使用继电器控制CW与CCW继电器触点也常常烧坏
    使用继电器控制CW与CCW跟直接控制电源一样,问题可能和启动电流过大有关。

网友J:
    烧电动机是因为电机低速散热不行的原因吧!?
    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用的三天两头控制器坏?难道是用的假冒伪劣产品?而且使用继电器控制CW与CCW继电器触点也常常烧坏

您用的是什么品牌!?
有电路图吗!?
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用的是什么品牌!?
有电路图吗!?
看看

跟楼主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东西便宜才使用,谁知道却经常坏。不是控制器坏,就是控制CW或CCW的继电器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用的三天两头控制器坏?难道是用的假冒伪劣产品?而且使用继电器控制CW与CCW继电器触点也常常烧坏

问题是你买的调速器品牌做工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跟楼主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东西便宜才使用,谁知道却经常坏。不是控制器坏,就是控制CW或CCW的继电器坏。

  1. 控制电路有问题。
  2. 调速器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K:
我现在也有一个项目用到这个,也是需要频繁启停,请问怎么控制启停不容易坏东西?

网友K:
控制cw,ccw好,还是直接控制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控制cw,ccw好,还是直接控制电源好?

从图上看差异不大。

网友L:
如果 是分割器用调速电机完全没问题,只是感觉这个调速器质量有点差

楼主:
总结楼上各位赐教的宝贵经验,通过在面板开关串联一个控制点以控制电机启停,目前运行平稳。特别感谢5、6、7楼。

网友M:
你过于担心了,我知道有家做转盘机械的,分割器用这种马达带,一年不会少于100台...

网友N:
电控的东西不是没有有上限的,你找个接触器也是有使用上限的。总是坏,是不是选型工作没做好?

网友N:
这个型号明明侧边标签贴着90W的。。换算一下就知道额定电流了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