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伺服电机搭配压力传感器怎么去压合?

楼主(2023-03-23):
伺服电机以转矩模式下压,压力传感器反馈扭矩,怎么去判断压合OK/NG?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如果产品规格统一,为什么不使用位置模式来统一压合条件,再通过压力传感器的反馈进行区间比较来确定好坏。

网友B:
对。我做的项目就是压力传感器装伺服一端,用位置控制检测压力值

网友C:
janome的冲床。研究一下。大的用的是三洋的马达。小的用的是松下的马达。输出的力冲压高度都可以控制。具体内部结构。拆过一次压感应器。四线制。

网友D:
理想很好现实骨感,等传感器反应过来伺服早已过转矩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通过转矩,速度,压力判断

网友F:
5楼对,试过确实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你想说伺服泵吧,油压机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理想很好现实骨感,等传感器反应过来伺服早已过转矩
举手赞同!真来不及。

网友H:
我们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保压设备动作流程:设备从上往下压的,一个大气缸先下降,气缸到达行程后伺服开始动作。
伺服先走固定行程,到达行程判断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值,压力值未达到设定值时伺服继续向下微动调节压力。

网友I:
伺服压合走扭矩模式,回程走位置模式,通讯走总线,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J:
之前见人用松下脉冲伺服做过类似的。拧瓶盖,拧的时候用转矩模式,回的时候用位置模式。不过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K:
转矩与压力设如何进行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