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3):
WINCC密钥破解后,打开文件时,还是出现这个弹窗;
各位大哥 帮帮小弟吧

网友A:
wincc什么版本
win7.5

楼主:
wincc 7.5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破了没用,我看人家有一个ghost破解文件,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C:
遇到过,密钥再注册一次就好

网友A:
加我把 我教你 头像上面是微信

网友D:
这要看你详细资料里是那个授权过不去再处理,可以试试删掉问题授权后启动项目,等报授权缺少后,再在U盘生成对应授权,使用西门子授权管理工具从U盘里导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