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程序配方

楼主(2023-03-24):
哪位大神做过三菱的配方程序。急需各位大神在线接单

网友A:
具体要求,PLC系列?
PLC:L06CPU 触摸屏:GS2110-WTBD-N,一个码垛的设备配方程序,要把参数设置写到PLC里或者触摸屏的SD卡里。联系V:Anm54824
=

网友B:
需求发出来
PLC:L06CPU 触摸屏:GS2110-WTBD-N,一个码垛的设备配方程序,要把参数设置写到PLC里或者触摸屏的SD卡里。联系V:Anm54824

网友C:
多看看手册例程,不是太难。

网友D:
三菱的PLC配方?三菱触摸屏的配方?

网友E:
做过,这个会的人应该很多。

楼主:
PLC:L06CPU 触摸屏:GS2110-WTBD-N,一个码垛的设备配方程序,要把参数设置写到PLC里或者触摸屏的SD卡里。联系V:Anm54824

网友F:
结构体、数组、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