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4):
想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扭力,用模拟量好还是通讯那个简单,精度高?

网友A:
通讯简单,不需要模拟量
走通讯还是不台明白!

楼主:
通讯比模拟量还方便吗?具体怎么写程序?

网友B:
我是用模拟量,没用过通讯,感觉还好。用百分比控制扭力,100%就是他的最大扭矩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总线伺服最合适了

楼主:
具体怎么用呢

楼主:
具体怎么用呢?
引用 网友A:
通讯简单,不需要模拟量

网友D:
具体怎么用?你说怎么用?

专业外协

网友A:
就是通过通讯把扭矩数值发送到驱动器

楼主(2023-05-10):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通讯把扭矩数值发送到驱动器

这一步明白了,然后用脉冲控制电机转动吗?

网友E: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伺服的力矩,稳定高效,还需要有速度限制

网友F:
肯定是通讯好啊 ,模拟量怎么弄都会有点抖动这个是没办法控制的。通讯就没这些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