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西门子子站模块地址

楼主(2023-03-25):
问下大家,为啥西门子子站模块没有I地址,Q地址,而非西门子的子站有I地址和Q地址呢?这个非西门子子站模块的IQ地址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是PN通讯的智能设备吗,我只会用200SMART,这个是啥编程软件我还不太清楚。
上边那个ET200没有输入输出点位的模块就只是个通讯接口吧,它不是要外挂上输入输出子模块才能用吗。是不是主模块上没有点位,只有子模块才能设置。
另一个你说的非西门子子站是不是一个模块上集成了通讯口和点位它就在主模块上显示了点位信息?
就像你用个西门子200/1200这样的PLC,CPU和点位都集成在一起了,所以显示主模块就相当于显示了点位。
我也是刚学PN通讯,恰巧看到你的贴子,可能说的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B:
西门子的PN IO和只能IO都有I/Q,要不CPU怎么读写呢

楼主:
挂的PROFINET子站模块按理说只有子站IO地址,通讯模块是按IP地址寻址的,但是奇怪的是西门子的子站没有站地址,但是倍福的模块需要站地址

网友C:
挂了好几天了, 怎么没人给他解答 。 是有地址的。现在大家不用STEP5.X 也不用S7 300 了。 博图 S7 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