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如何修改通讯中的效验码?

楼主(2023-03-26):
在手册上写有可以修改参数的的代码,但在操作面板上没有该代码显示,无法进入修改效验码!

网友A:
是不是像某些设备一样,会有个高级模式什么的。
比如手机的开发模式,西门子变频器也有这么个模式。
初级模式没有那么多选项。
以上的都是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