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发现三菱PLC的BUG

楼主(2023-03-26):
如图,用M3000上升沿,后面2行不执行,把M3000换成M2000就可以了

网友A:
仿三菱的问题很多。
电脑上模拟也是这样。

楼主:
电脑上软件仿真模拟也是这样的情况,下载到PLC里面也是这样。

网友B:
还真的像楼主说的一样,但是改成这样的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M3000改成M1000就可以

网友C:
这不是BUG,按手册上的说这叫特性,虽然我也没理解这特性有什么用
但是我用M1000就没问题
下载积分:+1(80871533)
下载积分:+3(wwusq)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糖果果)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zhongliang)
下载积分:+1(d大大丶)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1762560641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忽然想起) 细心的大佬

网友D:
特性就是块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被使用时,第一个ON。
但是我用M1000就没问题

网友E:
这也不算BUG,要知道CPU的扫描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
但是我用M1000就没问题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C:
图片里不是写着明明白白的m2800-3071会这样吗。。。

网友F:
这类问题还是可以多看看文档,文档上有明显描述和说明的,就不是Bug了。如果说明了,但实际不是这样。这才是Bug。
对于像三菱这样,这么大的使用量和这么长时间的打磨完善,这类问题基本早就解决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置位前面你不是用X?去驱动M?
在玩玩基恩士,倍福,发现各有千秋。

网友G:
有点坑了

网友H:
大神们真厉害,我写的程序都没有用到M600以后的....步数也没满过2000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你是高手

网友I:
设定的三菱啥PLC型号,我的用L02怎么没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大神们真厉害,我写的程序都没有用到M600以后的....步数也没满过2000

你要多用基恩士写,肯定轻轻松松都是MR30000起步。

网友J:
大胸弟 是你写法得问题

网友K:
还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写在一步里面

网友L:
4楼牛啊,这都能找到

网友M:
4楼牛啊,手册看的认真仔细,佩服。

网友N:
这不是正常现象吗?M3000就是这个特性;手册说明书都不看张口就来的

网友A:
这种现象怎样解释?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怎样解释?

四楼大哥答你了

网友P:
上升沿难道只计算第一个的吗,用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Q:
一样一样的
引用 网友H:
大神们真厉害,我写的程序都没有用到M600以后的....步数也没满过2000

网友A:
研究一下。

网友R:
我感觉这跟三零FX系列PLC的存储器结构有关,不同的M点,LD、OUT指令的步数都不一样,当程序中有LDP指令后还需要为对应的M点分配额外的储存器。特别是在使用标签编程自动分配地址时乘法、比较等指令一定要注意。反正就是坑!

网友S:
竹杠一敲黄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