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6):
请问下各位高工,做了个测试,1N PLC跟温控器通讯,现在发送数据跟接受数据一样的是怎么回事?接线及参数应该没问题呀,SD RD指示灯会闪,接受完成编制也有动作,但接受的数据就是发送的一串数据,是怎么回事?发送格式用调试助手发送是对的,反馈数据也是对的,就是PLC发送就返回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的,大家帮我看下啥问题
附件: RS.zip (174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吧

用调试助手试过,跟温控器是可以发送接收数据,数据也是对的

网友B:
要不先加倆个电阻试试-------来自蔡姬的猜测

网友C:
说明你的串口硬件没有控制RTS、CTS流控信号,如果参数上有则可以打开,没有此参数则只能手动剔除接受数据中前面与发送数据相同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串口硬件没有控制RTS、CTS流控信号,如果参数上有则可以打开,没有此参数则只能手动剔除接受数据中前面与发送数据相同的部分。

关键接受的数据只有8个字,没有接受多余的数据

网友D:
首先你到D200里面看看数据是不是只有6个,你D50肯定是只有6个数据的

网友E:
接受6个数据好像不对...改成BMOV D200 d50 K10
                                                  ld m8123------|--------------rst m8123
                                                                           |----------HEX  D53 d100 k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到D200里面看看数据是不是只有6个,你D50肯定是只有6个数据的

d200里面只有6个,就是发送的6个

网友F:
接线问题,你看下485是几对线,再看下手册

网友G:
之前遇见施耐德的485串口一样的问题,能接收到发送的数据。说一下思路,仅供参考。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程序写的不严谨,发送字符和接收字符顺序没有彻底分开。

网友H:
通讯写的不多,我一般是用轮询的方式,速度慢,但是基本数控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