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

楼主(2023-03-27):
请教一下大佬,我用一款国产仿三菱PLC做主站用485通讯带了11个从站,然后平时使用正常,偶尔出现主站和任何从站都通讯不上的情况,单纯的给plc断电也无法恢复,只有把整机全部断电在上电才能恢复。有没有遇到过得大佬给个解决思路,出现的不是很频繁,可能用好几个周才会出现一次。

网友A:
没遇到过,试试通信之间加延时呢

网友B:
没啥好办法,串口通讯一般注意通讯距离,485距离可以支持100米左右,还有从站的最后一站需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C:
主站断电也不能恢复?
是因为你用了485网关采集器什么的?

网友D:
出现问题时串口监控一下数据

网友E:
11个从站 有没有做轮巡

网友F:
一定有哪个从站出错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从站可能设置了通讯掉线变频器就处于故障状态,不能自动恢复。PLC就是重启了依然收不到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