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7):
博图V16安装后界面和添加控制器都是中文的,如果在添加其他模块显示的都是英文,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3-04-27):
博途硬件中文目录变成英文之后修改回中文的方法

博途从V16开始,导入某些特定的GSDML文件之后,会导致硬件目录变成英文。导致一部分用户有些不适,主要是那些中英混合,太难受了。

以为V17会修复,然而,并没有,V17依旧延续了这个传统。
又以为V18会修复,然而,从流出的测试版V18,这个问题依旧,没有改善。不知道后期正式版会不会修复。
不知道这是windows的锅还是siemens的锅
现在将几个方法写出来,大家试试。

一、找到“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Portal V17\data\hwcn\languages”,将zh-cn文件夹删除。
二、找到“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Portal V17”,搜索“MPK”文件,然后全部删除。之后启动博途,硬件目录恢复成中文之后,还原刚才删除的文件。
三、用安装包修复。
从上往下,首先按照1的方法试一下,不行的还,加上2,再不行,加上3。一般就可以修复成功。

网友B(2024-03-29):
V18咋整呢  直接把languages下en文件夹内容用zh-cn文件夹内容替换会有部分目录显示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