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中的时钟写进信捷plc里

楼主(2023-03-27):
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中的时钟写进信捷plc里。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给个思路,你用脚本或者运行策略,一直循环把触摸屏时钟赋值给信捷PLC里的你定义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思路,你用脚本或者运行策略,一直循环把触摸屏时钟赋值给信捷PLC里的你定义的变量
麻烦您再说细致点,谢谢,本人是个小白😅😅😅

网友B:
宏指令读取触摸屏内部时钟,再将读出的时钟数据写入PLC自己定义的地址。

网友C:
见图片,P10-P15即为信捷PLC存储变量
下载积分:+1(郭刚强)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