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功能块能用数组来写实例吗?

楼主(2023-03-27):
几十个的轴功能块要一个一个填引脚的话太浪费时间了,能用数组来实现吗?已知基恩士的PLC是可以实现的,三菱的数据类型里面也有数组+功能块,但就是语法写不出来,
有没有大佬能指教下

网友A:
数组或结构体都可以,还是结构体好些,

网友B:
FB不能用数组,批量的话可以用结构体或者数组标签/地址写一个然后复制到EXCEL里,CTRL+H对关键词进行替换在粘贴回去
或者FB里使用结构体,这样FB可以直接对应一个结构体

网友C(2023-06-13):
结构体或者用FOR循环将轴号赋值都是可以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图二是基恩士的程序啊,我还以为三菱也支持这种程序写法了。

网友E(2024-11-29):
尽量不要FOR,FOR占用资源多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
同三楼,用结构体,这样能最大程度减少FB引脚。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