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8):
PPI协议是西门子为S7-200专门开发的通信协议,是不开放的协议,CPU自带的两个通信口(Port0,Port1)均支持该协议,S7-200的一些通信模块也支持PPI协议。编程软件Micro/WIN与CPU进行编程通信也使用PPI协议,编程下载必须使用配套的PPI线缆。
PPI是一种主从协议,CPU既可以做主站,又可以做从站。主站靠PPH协议管理与从站通讯,所有的通信程序运行在主CPU上,从站设备不需要专门的通信代码,根据主站的请求做出对应响应,实现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采用PPI协议可以构成由单主站多从站构成简单的PPI网络,也可设置多个主站和若干从站构成的复杂通信网络,但是主站数量一般不超过32个。
因此,想要实现触摸屏与PLC之间无线PPI通信,就需要用到S7-200PLC,以及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PPI网络组成:
通过西门子PLC专用的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可以方便快捷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本系统是一个典型的无线PLC控制系统,由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TD和一台S7-200SMART配合两台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组成。触摸屏与PLC之间通过无线模块DTD434MC代替RS485现场总线,最终实现触摸屏与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软件下载:
分别下载需要用到的西门子S7-200SMART下载程序和触摸屏组态。
硬件连接:
1.主站接线
所用设备:MCGS触摸屏;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导线;天线。
主站接线示意图:

主站接线说明:
第一步: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7脚与DTD434MC的A端口相连接;用另一根黑色素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8脚与DTD434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无线通讯终端设置开关中最后一位(K8-8)拨码开关向上
第三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四步:全部接线结束后,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 从站接线
所用设备:西门子S7-200Smart;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西门子专用Rs485线;天线。
从站接线示意图:

从站接线说明:
第一步:将西门子PLC专用Rs485线的串口端接入S7-200SMART的串口处
第二步:将另一端红线接入DTD434MC的A端口,将黑线接入B端口
第三步:无线通讯终端设置开关中最后一位(K8-8)拨码开关向上
第四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五步:全部接线结束后,给PLC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触摸屏实现PPI主站无线网络:
1.触摸屏输出信号
点击触摸屏上的西门子S7-200SMART上通讯例程Q0.0到QQ0.7输出信号到PLC上,则与之对应的PLC 上DO指示灯相对亮起,无线通讯连接成功。
2.PLC输入信号
取导线短接M与1M端子,另一根导线连接L+端子,导线另一端悬空,悬空端分别接入DI端的输入端子0、1、2、……7等输入端子,每接入一路,则威纶通触摸屏上IO条形指示灯绿色亮起。
此时昆仑通态触摸屏与S7-200SMART之间完成无线通讯。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