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3-03-28):
            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些机器出去,每台机器都有十几个轴加十几个气缸,前段时间我自己在跟售后,跟了一个多月,机器差不多都跑起来了,这段时间交给售后的跟进,
售后天天回馈说这个设计不合理,那个程序不对,反正就是没说自己不会操作,今天说现场别人更改了轴的参数导致撞机,触摸屏有加密码保护参数,售后人员说这个不能开放出来,必须写死(他是一直没搞明白,这个点位需要根据产品来调整的),又说机器要做成傻瓜机,我一直想不明白什么是傻瓜机?是给傻瓜操作的机器吗?
                    快二十个轴的机器了,还带一个四轴机器人,还是做到了一键启动,停止,暂停,复位的,真的不懂需要做成什么样的才叫傻瓜机了

网友A:
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面对的是非专业的人员。所以就得忽悠一下。比如导程,电子齿轮等参数。一改错了。就会把问题推给编程人员。这些参数一改动。马达走的位置,就乱跑了,超极限。以前的保护没效果了。坐标数据,最多加权限。马达重要参数,一般不能让人员动。流程尽可能流畅。机器有报警,处理简单。这久可以了。太难操作,按现在40多岁的员工,操作不来。
现场的操作人员觉得还好,就是自己家的售后天天说这不好,那不好的,动不动就说做成傻瓜机,哎!真难

网友B:
需要根据产品调整的,做成配方功能,那些操作的人就当作傻子一样,
也能完成操作。
工厂的工人什么样素质,文化都有。

网友C:
操作员只能操作设备、选择型号以及功能。
相关的参数修改设置,让售后来解决。
保护做成两种:一种全部设死,一种全部开放。

网友D:
触摸屏界面上弄个操作说明页面,把基础的调试操作、参数作用、注意事项都写上,可以避免为作业员误操作导致问题背锅。

网友E:
上去干他

网友F:
还别说,我们的客户就就是要求一键复位啥的,所以每次做设备自动程序按照工艺跑就行,最麻烦的是断电后或者急停下的带产品时的复位程序。

网友G:
是不是像原来说的傻瓜照相机?任何事情都是一键解决。

网友H:
伺服的位置设定要设定在区间内,不能因为输错位置撞机

网友I:
果然自己人对自己人才是最狠的!客户操作人员都说没有问题就是OK
一个好的售后必须对机器跟制程非常了解,而不是守在现场等机器报警了去跟现场扯淡,回来打电话告状

网友J:
正常需要写个操作说明的,大致说下每个参数的含义,
参数表分等级加权限,操作人员可以修改的,维修人员可以修改的,劲量做到操作人员修改的都有保护,填错了极限软限位能保护,或是出现撞机也是撞坏产品,机台没事,在操作说明直接写明白,这几个参数你改错了会撞机,修改后要确认等等
自家售后也好处理的,觉得那些不合理,那些需要改善,你写出来,说明现在为什么不合理,需要改成什么样,书面详细的列出来,再按每条改善你估计下需要的时间,是否要停机测试,是否要加硬件,是否需要机械改机构,重做工件等待,给老板,老板说改,就改
其实真这么弄了对自己也是进步,下次做程序能提前避免很多的
其实你说的都是正常流程,都有做这些动作(等级密码,参数注释),可现场售后不这么认为啊,他有他认为的那一套,二十几台机器,我都用上一套程序运转(机器结构都差不多,只是做产品不一样),每次有那台机器出现一个问题,他都会说你的程序有问题,而不去找问题点,毕竟其他机台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轴的皮带松了或者联轴器,跑的位置不准确了,他会第一时间说你程序有问题,而不是检查轴有没有问题),你给他把问题找出来,他就会说装配问题,总之他在现场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K:
都是大神,厉害呀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客户说了算,售后能不能搞定才是问题,不行给售后培训一下。

网友M:
你们的售后完全吃干饭的,这样的人在我们公司分分钟开了,有什么用,机器不会修,只会报怨,到处说公司环话,老板不打他才怪。
我以前是个话很少的人,现在一接他电话我就有火气,说几句话就直接发火,他还跟老板讲我态度不好,一听他说的问题我都想把老板打死
永无止境 !@#$%^&*

网友N:
楼主大神,你们家售后2把刀,搞不定不会想办法也不会和楼主沟通,只会抱怨自己人,鉴定完毕
哎!真的要疯了,写个程序好像犯法一样,售后刚打电话过来,说触摸屏画面按钮点不动,告诉老板是我程序问题,要马上去现场解决,我现在在懵逼中呢,触摸屏按不动关我屁事(前面一直好好的,就今天下午按不了),机器都开了几个月

网友A:
应该是售后能力不行,就是问题转移在你身上。这种不讲武德的人,他说的问题越大。程序员到了现场三分钟给弄好。莎莎他的威风。

网友O:
别急,等到 openAI的ChatGPT来了那个销售就差不多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P: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