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伺服怎么实现扭力回零

楼主(2023-03-29):
由于现场没有原点沟槽,不能位置回零,想用扭矩判断回零,怎么实现

网友A:
这样能有精度吗

网友B:
伺服先切换为速度模式,向原点方向移动,撞击到硬限位检测到转矩限制信号后切换回位置模式,利用Z信号回原点。
一些电缸就是这么回原点的,有一些风险。

网友C:
雅马哈跟SMC,还有IAI的一体缸就是用扭矩回原点,精度就很好

网友D:
汇川伺服五六年前就有扭力回零功能

网友E:
用运动指令将位置预设为0,可行不?

网友F:
部分伺服有这个回零功能,直接触碰机械限位,检测力矩然后反转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直接检测电流值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