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C#通过Nmodbus4读取三菱PLC数据问题

楼主(2023-03-29):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modbus slave测试可以的,PLC就读取不了,有时候会数据溢出!串口助手测试也一样,写入一位,16位都有数据了,而且是随机数!请教一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的指令是用的什么触发的 按钮触发 或者是线程循环?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是用单击按钮事件触发的

网友A:
Nmodbus 测试的时候 鼠标一下一下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点的很快了,软件会卡死,如果你用线程循环的话,每个循环完成 要sleep(1000),说白了就是让每条指令间隔1S发送,从站是需要响应时间的

楼主:
有时候读取过来的数据会溢出而且写1位,之后的16位都有数是咋回事了?从站接收8位模式跟16位模式都测试过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