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0):
看符号是线圈上有A1、A2、A3,三个线头,
不懂了~~·

网友A:
耦合继电器,线圈控制电源为AC220v时接A1与A2-,线圈控制电源为DC24v时接A3+与A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耦合继电器,线圈控制电源为AC220v时接A1与A2-,线圈控制电源为DC24v时接A3+与A2-。

看会不会炸就完了

楼主:
见过一种
双稳态继电器,是有三个线圈接线,大约就是、[A1]、[A2]、[A3]的端子,
不知道这种双稳态应用哪里设备用途上!?

流年乱浮生

网友C:
西门子的耦合继电器,也叫光耦继电器。有两种控制方式。接A1与A2-的是AC220V的控制电源,接A3+与A2-的是DC24V的控制电源。

由于耦合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相互隔离,并且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因此具有良好的电绝缘和干扰抑制能力。另外,由于耦合器的输入端是低电阻电流型组件,因此它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因此,当通过长线传输信息时,它可以显着提高作为端子绝缘元件的信噪比。作为数字计算机通信和实时控制中的信号隔离接口设备,它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工作的可靠性。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单向信号传输,输入端和输出端完全电隔离,输出信号不影响输入端,抗干扰能力强,运行稳定,无接触,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

网友D:
很好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耦合继电器,也叫光耦继电器。有两种控制方式。接A1与A2-的是AC220V的控制电源,接A3+与A2-的是DC24V的控制电源。

由于耦合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相互隔离,并且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因此具有良好的电绝缘和干扰抑制能力。另外,由于耦合器的输入端是低电阻电流型组件,因此它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因此,当通过长线传输信息时,它可以显着提高作为端子绝缘元件的信噪比。作为数字计算机通信和实时控制中的信号隔离接口设备,它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工作的可靠性。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单向信号传输,输入端和输出端完全电隔离,输出信号不影响输入端,抗干扰能力强,运行稳定,无接触,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

谢谢科普

网友F:
又学到了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