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0):
就表题所述,原装进口的曰本机,用曰文三菱软件安装好程序,进口到国内,如果用中文三菱软件读出程序和监控程序,程序会不会乱码?有无大臣试过,传授一下经验,听售后说用中文版的软件联机,会乱码的,不知道会不会,无试过,请知道的大臣畅谈一下。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跨越时空于2023-03-30 19:02发表的 关于读写软件带来的风险 :
就表题所述,原装进口的曰本机,用曰文三菱软件安装好程序,进口到国内,如果用中文三菱软件读出程序和监控程序,程序会不会乱码?有无大臣试过,传授一下经验,听售后说用中文版的软件联机,会乱码的,不知道会不会,无试过,请知道的大臣畅谈一下。

程序怎么会乱码呢?注释才会乱码
我也不信,但是无实践过,程序下载一般不带注释,所以下来的程序,只是代码,可能兽猴想垄断维修专门这样说的。

网友B:
不写入没事的

网友C:
如果注释乱码。可以用第三方把它显示成日文。

网友D:
我司用了成百套日本設備,沒聽過讀出就會程序亂碼的,分明胡說。只有讀出亂碼後又將其寫入造成註解亂碼的,但程序還是正常,試想FX以及A系列還不識沒註解,程序有問題嗎?真的害怕,就搞一台日文機+曰文三菱软件就好,反正操作久都一樣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上万步的程序,注释的作用也不大了吧。自己慢慢研究吧
    上传  下载程序没有什么。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zsh34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程序怎么会乱码呢?注释才会乱码

    那也不是代码,更不是乱码。可能是另一种程序格式不是梯形图而也,或许ST,FB,计算机词句等等之类的

网友F:
    如果建立的是日文标签,那读出的就是日文,你要看得懂日文才行啊

网友G:
    没有看到程序乱码的现象,但是注释会有问题,而且部分日文软件加密的PLC中文可以无密码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