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请教

楼主(2023-03-30):
有没有大佬知道图形填充的文字怎么变为正常可编辑的文字。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其他软件导出来的图,导出的时候自动就把文字变成了图格式,是没法在这个上面直接编辑文字的。要么从导图的软件上找原因,要么只能受累自己把这些字录一遍
下载积分:+2(老衲,已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