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作为从站能读写plc吗?

楼主(2023-03-31):
如题,各位师傅,我想用两个触摸屏和一个plc485通讯,两个触摸屏作为从站,能够读写plc吗?比如在触摸屏上控制电机的启停或者在触摸屏上向plc写字数据?

网友A:
触摸屏作为上位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另外触摸屏应该是作为主站存在的吧。

网友B:
2个触摸屏访问一个PLC(或者同时访问多个PLC,不是共享一根线但是触摸屏与PLC是1对1或者1对多),2个触摸屏只有一个为主一个是从,此时从站触摸屏的数据是主触摸屏的访问刷新而不是直接对PLC进行操作,说白了就是从站触摸屏的数据是通过主站触摸屏达到间接跟PLC的通信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PLC(从,485)——触摸屏1(主,485,连接从屏可以其他端口或者就直接以太网)——触摸屏2(从)

网友E:
两台屏不能同时为主站,如果使用主从站,建议PLC做主,两屏做从,PLC读写两台触摸屏;
或者一台触摸屏做主站,另一台和PLC做从站。

网友F:
可以,我试验过。

网友G:
以前我试过台达的SA2,两个屏幕,直接用485连接PLC,也没问题,两个屏幕一样的,不做modbusrtu的话,好像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