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1):
求助大佬,存储器容量不够了,几行程序都写不进PLC,是不是只能把注释删了,才能增加程序

网友A:
不行,只能换容量更大的plc
  • 下载积分:+3(龙城角斗士)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把注释写进去干啥呢?
    注释最占内存,去掉注释即可轻轻松松玩了!
    PLC在运行是不需要内存的,注释保留在你的程序原件即可

楼主:
    嗯嗯,主要是想留着注释,以后其他人也能读取,目前看来如果要增加程序只能删注释了
引用 网友B:
    你把注释写进去干啥呢?
    注释最占内存,去掉注释即可轻轻松松玩了!
    PLC在运行是不需要内存的,注释保留在你的程序原件即可

网友C:
    程序写入的时候,把注释选择写入ROM存储器试试
  • 下载积分:+3(龙城角斗士)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这个应该可行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入的时候,把注释选择写入ROM存储器试试

网友D(2023-05-02):
    2,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