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1):
不知你们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威伦TK6071IP配三菱FX3U,A和B两个画面,B是复制A画面的,两个画面相似九成。两个都是参数输入画面,里面主要元件是数值输入元件。相应D值地址不同.问题是程序输入屏后,B画面不能显示,只显示和A一样的画面.程序里面的功能键能转到相应画面,但画面B和A是一样的。B画面屏上也不能输入相应数值。不知有没有遇到这这样问题的朋友,怎样解决的?不止输到屏上,就在EBP里面离线模拟时已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说实话,我一个也听不懂,你就是说两个参数画面,只是里面的内容不同,然后就看不懂你要干嘛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一个也听不懂,你就是说两个参数画面,只是里面的内容不同,然后就看不懂你要干嘛了

    威伦屏有AB两个参数输入画面,无论是离线模拟还是下载程序到屏里,都只显示A画面,B 画面不显示。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B画面有没有切换成功。估计是一直是显示A画面。这个好办。用监视画面,就可以知道实际触摸屏当前停留在哪个画面。

网友C:
    隐藏了吗?

网友D:
    复制 改地址出问题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1.画面切换2.地址没有修改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F(2023-10-10):
    建议直接抓包看一下是地址问题还是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