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1):
求教各位大神解惑:
最近在搞EIP通讯,当我用汇川AM400_PLC做主站 Omron NJ301做从站时,一直不明白 NJ301 这边要怎么设置才能通讯上!

网友A:
PLC之间做EIP通讯的话,如果是A PLC接收数据就在A PLC做标签连接。NJ的话,建议用Network Configurator做EIP配置(需要安装汇川的EDS文件)。虽然直接sysmac studio也可以配,但是我感觉没Network软件方便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
可能理解上的有偏差,我按你说的的逻辑做过测试的!
你说的 network configurator 这个软件,omron做主站的时候是好用的,只要添加好对方的EDS,对应好标签就OK!
****************************************************************
1,我现在假设我只有omronNJ301的EDS文件,没有汇川AM401的EDS文件!
2,我在汇川这边安装好NJ301的EDS后,我发现omron这边没有接收数据的标签(或者说没有给一块固定内存让我交换数据)!我在OMRON PLC里怎么定义这个标签(或内存)
****************************************************************
以上纯属娱乐交流。

楼主:
几经波折,这个问题终于完美解决!
谢谢ezio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