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1):
程序红圈的是什么指令,知道的大臣请告知一声,另外这程序是用什么软件读出来的,知道cPu是三菱Q170MS。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根据兄台的资料分析,应该是多cpu控制,那么控制操作程序的CPu,能否在程序图片指令中大概推测是什么型号的cpu呢,非常感激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A:
多cpu控制系统,主cpu你有程序能看出型号的

网友B:
三菱Q170MS是运动CPU跟Q06CPU集成在一块的一个模块;用三菱的WORKS2读写Q06CPU,用三菱的MT软件读写运动CPU。
感谢大侠百忙之中能帮助解决问题,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