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2):
一个项目9块伺服,汇川5UA8的只能带8块EthetCAT总线伺服,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CanOpen伺服?哪位大师有这样做过,请教请教!

网友A:
我没这么用过  但是我同事做的设备  是8个cat轴+2个canlink轴  也是A8做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没问题
  • 下载积分:+1(矽能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好别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么用过  但是我同事做的设备  是8个cat轴+2个canlink轴  也是A8做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没问题

    有人这么用过那我就敢大胆试了,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这么用过那我就敢大胆试了,谢谢你

    试出来的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D:
    CANOPEN可以带100多个,你直接CANOPEN用算了
    天朝P民

网友E:
    我们用过DP和CAN通信共用模式

网友B:
    都是在扯蛋。

楼主:
    一个小项目,计用9块伺服,这个什么川的要么是A8,要么是A16,两者相关1千多,那当然要用8轴的,8块伺服选EthetCAT总线的,另外再用一个CanOpen总线的,这样搭配使用完全没问题,要说有差别,那就是CanOpen总线的那块伺服与其它EthetCAT总线伺服对比,明显的感觉到通信有点延迟,指令执行完成回复总会慢一拍,用在辅助机构,其它的都好。

  • 下载积分:+3(hongtl) 好贴好贴!
  • 西能自动化,承接非标自动机电控电路电器设计安装维护维修,电联18962034521

网友F:
    考虑后期扩展得用A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后期扩展得用A16

    是的,不过看资料介绍在已接8块轴EtherCAT总线伺服的情况下CanOpen总线仍可不受限制的挂64块伺服

网友B: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