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与两台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3-04-02):
各位大师:现用一台PLC(带网口)与2台威纶通屏(带网口)通信,3台设备的IP设置在同一个网段(PLC:192.168.1.5 /A屏:192.168.1.2 /B屏:192.168.1.3) 。通信过程中2个触摸屏经常会弹出画面"Device No Response"设备无响应的对话框。请教各位是不是触摸屏的系统设置中还有哪些没有设置正确?
一笑而过

楼主:
如果将其中的任何一台屏的网线拔掉,则PLC与另一触摸屏能通信正常。
一笑而过

网友A:
两个触摸屏分别链接PLC的端口是多少?是不是连一个端口上面了?

楼主:
站号与端口都分别设置为不一样
一笑而过

网友A:
PLC的端口

网友B:
是什么PLC?FX5U的话,要设置对应端口,还要拖进2个SLMP设备
是松下的PLC 带网口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端口
请问2个屏对应同一个PLC时设置的端口应该不一样吗?
一笑而过

网友C:
西门子1机2屏,正常通信,除了HMI的IP不一样,其他都是默认设置,楼主把2个HMI的端口号、站号设置成一样试试看
一样的都试过,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正在研究Smart line v4二块屏和Smart 200通讯,目前也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E:
另一台换个协议
您好!能否详解?谢谢!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有的PLC只支持一台1类主站,其它HMI做2类主站,或者换个通讯协议就不冲突了

网友F:
西门子smart 200的支持8个屏

网友G:
组网模式不对
能否详解,谢谢!

网友H:
一拖三都没出现你这问题。plc端开三个slmp设备

网友D:
已解决,楼主可能是屏里设置下载的IP地址是一样的,这样会造成地址冲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楼主可能是屏里设置下载的IP地址是一样的,这样会造成地址冲突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J:
我都是用触摸屏开远端设备进行通讯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