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人机界面型号选项没有怎办?

楼主(2023-04-02):
海泰克触摸屏编程软件人机界面型号选项里没有X2 base 7-F2这个型号,怎么添加?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一般都是软件版本太老旧了,更新下触摸屏软件版本看看

网友B:
去官网下载6.16.0版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