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里面如果计时器时间小于扫描周期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3-04-02):
假设说计时器(TON)时间为10ms,扫描周期为60MS
在满足计时器IN条件的情况下,计时器Q是在当个周期内触发还是要等到下个周期?
时间小于扫描周期是不是跟没用计时器一样?

网友A:
监控IN和Q的时序

网友B:
学艺不精,没研究过,追求高精度我都是用定时中断,这个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专业外协

网友C:
那肯定下个周期啊,你都没扫完一个周期,有啥用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D:
定时器精度高也得按扫描周期跑逻辑,除非定时中断

网友E:
你对定时器的精度要求达到10ms级别,就需要用中断。

网友F(2024-07-07):
定时中断也要定时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否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