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的触摸屏MT5423T-W型号的通电之后闪屏是为什么

楼主(2023-04-03):
Kinco的触摸屏MT5423T-W型号的通电之后闪屏是为什么,是坏了吗

网友A:
主板可能有问题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明显坏了

网友C:
有可能时显示屏与驱动板的排线松了。

网友D:
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