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配方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3-04-03):
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配方功能,以面包教程为例比如我想在配方中加入除糖,水,面粉,盐以外的材料(比如说油)只能用电脑改配方组态吗?在触摸屏上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自学

网友A:
貌似不能,所以可以在设计时多设置一些材料,不用的话就空着,用得着的时候就设置数据。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请教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配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