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zrn指令能在运行过程中打断嘛?

楼主(2023-04-03):
如题,有一台设备因为原点被遮住,过载需要又很大,轴被扭断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打断这个指令呀

网友A:
回原指令,信号被挡住了?

楼主:
是的呀,员工操作导致的x,现在要防呆,能把这个指令在运行过程中打断嘛?

网友A:
找供应商吧

网友B:
没有极限吗

楼主:
他有产品在轨道上,极限位置到不了就弄断了

网友C:
防的了呆,防不了傻逼
所以先要防呆 再看看能不能防住他呀

网友D:
把回原按钮设置为开关,回原中途可以关闭,打开后继续回原。
不过我觉得你这要求好像是没有过原点,就会撞,那你可以更换传感器,重新设置原点与正负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