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fx3u控制台达A2接线

楼主(2023-04-03):
这样接线可以吗

网友A:
接线怎样我先不看,我就想知道你这样浪费Y1和Y2两个轴不心疼吗?一般都是Y0和Y3搭配,Y1和Y5,没有用的都是预留的
自己学习呢

网友B:
资料了解一下
真诚感谢!
请教fx3u控制台达A2接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