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描述:屏型号
描述:主板全图
描述:版号
描述:条码
描述:主控和闪存
我有一台别人给的显控SA-7AK触摸屏,想利用起来,由于原来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第一次接触,就搜索了一下,但未找到这个型号,后来到显控官网下载了最新版的SATOOL软件,试写了程序准备下载到屏里,结果无论如何都无法联机,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屏,后来打了官方客服电话,说要下载SA4.0版本,又重新下载了SA4.0版本,安装驱动,重新编写程序,还是下载不成功,提示项目选择的HMI和实际连接的型号不符无法下载,和官方客服打电话沟通说这个屏型号是客户定制的他们也查不到,屏上的S/N是SK开头的,出厂日期是2014年1月份。不知道哪位有这个屏的资料或者说明书提供一下,谢谢啦。

网友A:
里面是什么行业的程序?

网友B:
Win10 /Win8 系统遇到驱动需要数字签名无法安装问题怎么办?在Win10 /Win8 系统中,
设备只有安装了驱动才能正常使用,而有时我们发现下载来的驱动程序无法安装,没有数字
签名,这显然是系统为了安全问题而阻挡了没有经过认证的驱动安装,不过有些时候一些特
殊设备没有通过验证的驱动,那么显然我们只要有暂时关闭数字签名才能正常安装,今天小
编就分享一下方法。
Win10 / win8 system can't install USB drive without a digital signature? In Win10 /
win8 we found the driver can't install, because no digital signature, it's the system
for safety problems, we could install USB driver as long as we have temporarily c
losed digital signature, method is:
操作步骤:
1、 单击开始菜单,然后按住“ SHITF 键 ”关点击电源按钮,选择重启;
Click start and hold “shift key” and click power key ,select “restart”;
2、 重启后,系统进入到“选择一个选项”界面,然后我们再选择“疑难解答”;
When restart, system logo onto a screen show us “problem ,reset,computer”;
3、 进入到疑难解答后,再选择“高级选项”,如下图:
When you select “Advanced options”,below:
4、 接下来,我们选择“启动设置”;
And then we select “Startup Settings”
5、 接下来在启动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选项(如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时是
不能选择的,Windows 需要我们先重启来激活这些选项,我们点击重启即可
the next in the startup Settings, we can see many options (such as disable
driver signature compulsory), is can't choose at this moment, we first restar
t Windows needed to activate these options, we click reboot
6、 重启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众多的特殊启动模式选项了,其中也包括“禁用驱动强制签
名”,我们可以按数字键来选择进入的系统,如按 7 键;
After the restart, we can see many special boot mode options, including "di
sable driving force signature", we can press the number keys to select into
the system, such as the seven key;
7、最后进入到禁用驱动强制签名模式,然后我们再安装驱动程序,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Finally go into the driver mandatory signature pattern, then we could install driver,

setup SA5.0.10.4找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来结贴了,经多方努力终于知道如何获得这个屏的出厂型号了,打开屏后面中间位置的橡胶盖板,然后把下面的拨码开关2打到ON位置,别的开关都不要动,然后给屏接通电源,开机后就会显示屏的实际型号,里面的工程版本号,还有屏的出厂系统版本号。按这个显示的出厂型号去选屏的型号就可以正常上载和下载程序了。 拨码开关2打开

接通电源后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什么行业的程序?

是压彩钢瓦的,已清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