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GX Works2编程软件 怎么可以把程序上的(声明编释),(注解编释),(软元件注释)与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上,发觉只能下载软元件注释,其它注释下载不了

网友A:
不用尝试了,没有这个功能, 我印象中软元件注释也下载不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下载进去的注解

网友B: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3-04-04 14:44发表的 GX Works2编程软件 :
GX Works2编程软件 怎么可以把程序上的(声明编释),(注解编释),(软元件注释)与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上,发觉只能下载软元件注释,其它注释下载不了

FX系列只能下程序吧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C:
PLC 的参数设置里面,规划存放注释文件区域的容量就可以了.默认是0.

网友D:
研究一下吧。

网友E:
works2好像一直都没有

网友F:
就算注释下载进去了,你也读不出来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只要下载了注释,读取的时候会有读取注释的选项,
选择就行了,然后就可以连注释一起读取就可以了.
就连很老的GX Developer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