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汇川H5U 进行包装机色标编程,
遇到的问题是,我通过探针抓虚轴位置,在速度变化以后虚轴位置抓取的值变化很大,感觉是不是不具有参考性。

是不是还需要别的一个原点还是换一种方案?

求助各位大佬了,汇川的PLC也是第一次用。

多谢多谢。!!

网友A:
所以PLC都一样  不单单是汇川 其他牌子一样用补偿

补偿相位就2个指令    一个位置叠加  一个相位偏移

作用对象都是从轴
                            举例: 牵引输送 200长度    刀旋转一圈360 一把刀
                             凸轮表200对 360  假设同步区 20  速比1
                             刀:旋转轴          牵引送料:线性轴              探针对象:牵引送料
                            挂一个简单的凸轮表
                             主轴[1]:=10
                             从轴[1]:=10
                             type[1]:=直线
                             主轴[2]:=200-10
                             从轴[2]:=360-10
                             type[2]:=曲线
                              主轴[3]:=200
                             从轴[3]:=360
                             type[3]:=直线

                                                   从轴(求模)             从轴目标位置  主轴     从轴位置叠加      位置叠加影响                刀切割影响
第一个周期   探针完美 = 200      200                               200          360               0                      无                             无
第二个周期   探针        = 398      198(398MOD200)        200          360               2           同步区仍在相位200位置     无
第三个周期   探针        = 780      180(780MOD200)       198           360              18          同步区仍在相位200位置     不在同步区G
                              漏一个标780
由此可见   位置叠加不会改变凸轮相位   导致每次叠加后  同步区一直偏移一个叠加距离
                 所以位置叠加使用方法
                                                     总虚轴 --齿轮或者1比1凸轮牵引输送
                                                                 --刀虚轴  --凸轮表--刀轴
                                                                 叠加对象刀虚轴
相位偏移自己推导    所有PLC都是一样  不要单论汇川

网友A:
如果直接PLC设置IO探针 抓虚轴.factP   可以直接差值(虚轴模-色标设置位置)补偿牵引输送轴   精度比伺服探针差点   枕包机够用
这样也简单

精度大概2mm左右      偏差你要不*系数 慢慢调   叠加速度 =(>1的系数)*输送.fsetV   慢慢调呗   摸鱼下班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PLC设置IO探针 抓虚轴.factP   可以直接差值(虚轴模-色标设置位置)补偿牵引输送轴   精度比伺服探针差点   枕包机够用
这样也简单

精度大概2mm左右      偏差你要不*系数 慢慢调   叠加速度 =(>1的系数)*输送.fsetV   慢慢调呗   摸鱼下班刚好

问一下,我现在测试阶段是,装两个伺服, 没有带负载,

两个伺服都跟随总虚轴运行,切刀没有变速。
总虚轴主轴[1]:=3600
切刀从轴[1]:=3600
type[1]:=直线

同时我在牵引伺服这边接入DI 探针,在驱动器上。

测试的时候把牵引伺服一圈定义为3600。 方便观察。
牵引电机一圈收到一个DI信号, 测出的位置大约在3650这个位置,我进行位置叠加,以后牵引下次遇到DI时还是有误差,一直没有纠正过来。想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PLC都一样  不单单是汇川 其他牌子一样用补偿

补偿相位就2个指令    一个位置叠加  一个相位偏移

作用对象都是从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我现在测试阶段是,装两个伺服, 没有带负载,

两个伺服都跟随总虚轴运行,切刀没有变速。
总虚轴主轴[1]:=3600

在测试叠加之前  你得先效正伺服跟随误差
用伺服软件 抓取位置波形    先把伺服位置跟随误差(编码器单位) 压倒你的精度之类

第二  位置叠加  不是自己检查自己??   叠加的本质  是想让刀轴  同步跟随牵引输送       自己检查自己没有意义   永远是存在误差
下发的 SETPOS  驱动器每个同步周期自己会跟随完毕
除非 你的轴单位存在累计误差   但是累计误差也不会用原点来效正  这是不合理   变量越多  同步越难调  默认下轴就是准的  这个准按伺服参数位置跟随满足误差即可

举例  : 伺服23位编码器   减速比5    工作轴一圈位移200mm
抓取伺服调试软件的  位置误差-编码器单位  <  0.025/200*5/2^23=5242.88编码器单位

还有叠加  对象  不能是3600 直接比较反馈的值
第一次是3600  但是叠加完后  下一次的预期值 就不在是3600了      你想一直比较3600  就按你上面说的   你探针的对象是虚轴   抓虚轴的位置和色标的固定值3600比较 补偿刀轴(刀轴是1比1凸轮或者1比1齿轮的情况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试叠加之前  你得先效正伺服跟随误差
用伺服软件 抓取位置波形    先把伺服位置跟随误差(编码器单位) 压倒你的精度之类

之前做过三菱80SSC的对标方案,是80SSC模块里面的MARK抓虚轴的当前位置和袋长+色标偏移作比较,现在我测试汇川过如果使用虚轴探针抓过来的值误差很大,
所以想使用 驱动器探针,机械这边的方案只能色标纠牵引。因为是双对标。外带包装里面还有内袋,如果纠刀轴的话,时间久了以后。内袋物料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第一次用汇川的H5U,这个跟随误差没设置过。假如先不考虑跟随误差的情况下,我色标每次抓取牵引轴的当前位置,然后把牵引轴使用增量模式,抓取色标位置以后,比较是上次的位置+3600是吗?这样进行比较? 然后再反馈到   偏移指令中是吗?
烦请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做过三菱80SSC的对标方案,是80SSC模块里面的MARK抓虚轴的当前位置和袋长+色标偏移作比较,现在我测试汇川过如果使用虚轴探针抓过来的值误差很大,
所以想使用 驱动器探针,机械这边的方案只能色标纠牵引。因为是双对标。外带包装里面还有内袋,如果纠刀轴的话,时间久了以后。内袋物料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第一次用汇川的H5U,这个跟随误差没设置过。假如先不考虑跟随误差的情况下,我色标每次抓取牵引轴的当前位置,然后把牵引轴使用增量模式,抓取色标位置以后,比较是上次的位置+3600是吗?这样进行比较? 然后再反馈到   偏移指令中是吗?

我不知道你的工艺要求   我们一般都是效正刀轴的相位
自己抓自己  存在一个探针的扫描误差    一般是125微秒   速度越快抓到的位置误差越大 所以说没有意义
一般刀轴在设置  用户单位的时候  默认就是 一圈 360角度  规避累计误差
链勾的话    按总的算 *链勾数量   5组链勾 即 360*5

唯一换算的误差只体现在同步区的  速比上  那个微乎其微

驱动器上的探针 抓牵引补刀轴   所以牵引输送的目标相位 随着每次叠加或者相位偏移而改变
即原本200  对360  探针抓到198
对刀轴补偿完成后 那么后面理论上 都是198 对360  目标相位由200改为198

如果想要目标相位不变永远都是固定值   可以试试你说的探针虚轴  或者色标中断  抓虚轴.FactPos      来补偿牵引输送轴
不过一半牵引输送轴 存在与链勾或者别的输送有其他的凸轮动作 之类   我们默认都是补偿刀轴  少数设备会这么使用

网友A:
我说了   位置叠加不能直接进行补偿      我上面已经举例了   位置叠加直接补偿  会导致刀偏离同步区    除非是1比1的设备
刀轴是禁止直接使用位置叠加

都是 总虚轴 ---1比1凸轮或者1比1齿轮--牵引输送
                    ---1比1凸轮或者1比1齿轮--刀虚主轴--凸轮表--刀轴
        探针挂在牵引输出上   补偿对象是 刀虚主轴       这样做才能保证  同步区一致

网友B:
插眼,下次学习

网友C:
198(398MOD200)
取模运算,非常好!之前一直没想到用这个算法!

网友D(2024-10-25):
引用 网友A:
所以PLC都一样  不单单是汇川 其他牌子一样用补偿

补偿相位就2个指令    一个位置叠加  一个相位偏移

作用对象都是从轴

主轴是切刀呢还是送料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主轴是切刀呢还是送料呢大佬

都可以

看设备  设备简单 纯飞剪  可以送料做主轴(送料速度模式 __ 速度模式 负载率更低)   从轴挂切刀    不过没有虚轴 补偿只能相位偏移做

如果补偿想获得最高精度的效果

原则上  要同一周期  抓输送色标位置  和切刀原点位置 各自挂探针   融合一下补偿最准

原因是速度越快   轴是存在滞后的   双补用来消除滞后   获得极致补偿效果  120M/min  惯量合理的情况  精度高达  0.05mm

网友E:
感谢各位大师的精心指导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2025-03-29):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   位置叠加不能直接进行补偿      我上面已经举例了   位置叠加直接补偿  会导致刀偏离同步区    除非是1比1的设备
刀轴是禁止直接使用位置叠加

都是 总虚轴 ---1比1凸轮或者1比1齿轮--牵引输送
                    ---1比1凸轮或者1比1齿轮--刀虚主轴--凸轮表--刀轴

您好,这个刀虚主轴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看有些是总虚轴直接凸轮表-刀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这个刀虚主轴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看有些是总虚轴直接凸轮表-刀轴了

因为在同步运动中   所谓的补偿  并不是对这个轴进行补偿
而且对凸轮表关系  进行左右的移位   即相位

为什么要挂虚主轴  取决于你使用的指令   MC_phase则不需要虚主轴
如果使用MC_...imposed  则需要挂一个虚主轴保证  相位对齐

还有同步运动的色标补偿  理论并不会提高设备精度
也就是不跟标的精度是多少   开跟标的精度也是多少      跟标的意义只是 让色标对齐相位  并不会提高所谓的精度

网友G:
学习下后续的讨论

网友H:
汇川的plc到底怎么样,H5U和EASY,有人说好,有人狂贬,说不稳定之类的,被那些某某大厂踢出等等。还有人说汇川的服务也不太行,想要升级个固件还得向供应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