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通讯

楼主(2023-04-04):
两个项目间s7通讯,一端电源断开后数据传输仍连接,且不报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一端断电怎么还能传输数据?可以做个通讯检测,异常后将通讯数据清零。

网友B:
通过通讯读取数据,一端断开,可以用延时做个预警信息,不一定非要报故障,就像1楼大神说的,数据读取异常将数据清零或者默认初始化状态

网友C:
一般双方都要加上心跳检测来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D:
同楼上的,加个心跳检测

专业外协

网友E:
加个心跳检测,0.5秒的脉冲。长通接通一个定时器,断开接通一个定时器。只要这俩定时器接通就触发一个标志位,代表检测不到0.5秒的脉冲,就算通讯故障。

网友F(2023-05-09):
最简单的方法加心跳检测

网友G:
电源断了还能通讯?这个理解不了
PLC之间通讯可以看看这几个案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源断了还能通讯?这个理解不了
PLC之间通讯可以看看这几个案例: [attachment=280644]
你这个要加硬件,要加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