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5):
大神们,如下图,串口调试助手与PLC同步接收,为什么三菱PLC只接收到数据末尾3字节长度的数据,丢了前面那么多的数据?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没呢,问了三菱官方,官方也没明确的方向和答案

楼主:
唉。。这个无解

网友B:
按理TCP会有校验,感觉触发CPUbug了

网友C:
很早之前遇到过一次是交换机的问题,我电脑连PLC没问题读到数据,电脑连接下位也没问题也能正常收发,可是PLC和下位数据就是不正常,还会连不上,然后换了交换机就好了,交换机是TP-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