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5):
能输入速度,但不能显示,不能读取当前速度值,望各位师傅指导,谢过
附件: dop与B2,485通讯监控速度.rar (7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引用楼主suiyueran于2023-04-05 22:31发表的 台达DOP-B10S411与台达B2伺服驱动器485通讯。运转监视无法显示数值问题 :
能输入速度,但不能显示,不能读取当前速度值,望各位师傅指导,谢过

台达屏直接与plc通信,再在plc中看伺服数据也可以。

网友B:
写入和读取地址都应该设040A
040B是代表数据高位

楼主:
引用第5楼矽能工控于2023-04-06 12:58发表的 Re:台达DOP-B10S411与台达B2伺服驱动器485通讯。运转监视无法显示数值问 .. :
写入和读取地址都应该设040A
040B是代表数据高位

也没用。连41035都试过了。一样不显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屏直接与plc通信,再在plc中看伺服数据也可以。

没有使用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