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6):
论坛里面有没有大师做过,让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ERROR就报错的程序?碰到不良客户了,想处理一下

网友A:
报错代码是什么?

网友B:
把plc搞报废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现在没有现金干测不去做

网友D:
有用吗?想点别的吧

网友E:
除个0试试?

网友F:
部分程序未正常运行,才报错
BYD

网友G:
软件监控看看报错代码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H:
大概率是算法出错,可能带入时间参数,不支持的算法导致PLC逻辑运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