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反时限电流保护PLC程序编写方法

楼主(2023-04-06):
关于电机的反时限过流保护,在PLC程序中应该按什么数学模型进行编写呢?
直接使用列表式呢还是有特定的计算公式?
如果是列表式,动作时间和过流倍数是如何对应的呢?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东西编写在PLC里不是很可靠吧,简单的加热继,电机保护器之类的吧。如果自己编写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