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7):
Q06Hcpu坏了采购新的换上后上传程序弹窗提示,存在连接目标不支持的参数设置,因此中断处理,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在多CPU设置通讯区域设置中,已选中在各CPU中设置起始软元件,
把在各cpu中设置起始软元件的对号去掉就能传进进去了,
各位大师谁知道这是CPU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换2个了都是这个故障,以前用的怎么传都没问题

网友A:
首先明确一点:你说的,“Q06Hcpu坏了采购新的换上后上传程序”是指从PLC读出程序?新PLC哪来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程序有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