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7):
请问高手三菱伺服MR-H350A伺这个控制器可以用MR-J2S-350A替代吗?

网友A:
可以,改接线,还要看电机版本,如果编码器不识别还要换电机,或者改编码器

楼主:
现在J2S也停产了,直接用MR-J4-350A可以吧?电机也要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J2S也停产了,直接用MR-J4-350A可以吧?电机也要换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