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7):
一直在正常使用,大概一天会出现一次。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DB块是没选优化的块访问

网友A:
==================================================
说明
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发生通信错误
如果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发生通信错误(80C4(临时通信错误。指定的连接临时终止。)、
80C5(远程伙伴主动终止连接。)和 80A1(指定的连接中断或尚未建立。)), CPU 现有
连接会终止。
即, 可查看连接终止时所有返回的 STATUS 值, 以及连接中止时仅输出造成连接终止原因的
STATUS 代码。
示例: 如果接收数据时发生临时通信错误,则先输出 STATUS 7003 (ERROR=false),然后再
输出 80C4 (ERROR=true)。
==================================================
以上为手册中的说明;
总结一下就是通信错误导致了这个警告。通信错误大概率是线路或者通信设备(有无加交换机?)的问题。
然而它出现的频次又极低,增加了查找问题的难度。这活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