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PLC如何实现控制一个气缸分多段完成

楼主(2023-04-07):
大佬们,请问一下PLC如何实现控制一个气缸分多段完成。例如点一下触发按钮,气缸动一下,再点再动作。
浪子海风

网友A:
你是认真的?
气缸走位置不准。如果可以忽略,那就简单了,把电磁阀型号换一下就好了。都可以不用PLC,直接用个点动按钮带电磁阀,点住就通,放开就断。
用2个5通阀,一个推出去,一个收回来。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需要带制动的气缸

楼主:
因为是测试设备嘛,气缸控制轨道下降,如果位置稍有不对的话可能会撞击治具,当然这是手动的情况下,每换一种产品就需要换下轨道宽度进行定位。至于换电磁阀,感谢提醒,从硬件上想办法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带制动的气缸
好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带制动的气缸
因为是测试设备嘛,气缸控制轨道下降,如果位置稍有不对的话可能会撞击治具,当然这是手动的情况下,每换一种产品就需要换下轨道宽度进行定位。至于换电磁阀,感谢提醒,从硬件上想办法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C:
建议可以用液压缸

网友D:
用三位五通阀就行 给信号通气 不给信号断气

网友E:
用油缸控制

网友F:
这种方法,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下载积分:+1(山上雪云间月) 图片里面是先导式单向阀 ..

网友G:
ASP530F-03-10S

网友H:
这个应该重点不是PLC如何控制的问题,重点是选择气缸的类型,气缸能满足多段控制的要求。楼上有说能制动的,电缸,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我现在只有大概的方向,对气缸的了解不多,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I:
换个阀。调时间

网友J:
PLC模拟量控制比例阀调节气缸微量运动。

网友K(2023-05-25):
气缸定位并不精准,不过你想这样做也可以,电磁阀换成双控电磁阀,按下时接通,松开就断开,电磁阀在接通时通气,断开时就断气,